中性线,领线和地线的区别

楼主(2008-11-02):
怎么区别中性线.领线和地线。3者接一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从transformer的中点引出的线叫做中线,transformer的中点如果接地的话,那么这根中线也叫做零线. 但如果中点不接地的话,这根中线就不能叫做零线.

   因为我们的电网一般都是接地电网,准确来说,你所谓的地线其实应该叫保护零线,因为在不接地的电网中才可以叫地线,我相信你如果在厂里的话,那很可能是接地电网了,所以应该叫做保护零线.在此我给你纠正一下.

在接地电网中,如果又是三线四线制,那末这三者接一起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是无线制,几多了一根保护零线,那末零线和这根保护零线就要分开,否则的话你如果接有漏电开关的话,就会马上跳掉.另外对人身安全也构成潜在的危险. 在此只能说这末多了,还不懂的话,可一翻一翻深圳的电工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