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问如何配置mbe,能说说具体的方式吗?

楼主(2008-11-02):
第一次配置mbe的驱动器,我是单网的走以太网与modicon的plc通讯,请问能告诉一下具体的配置mbe的方法吗?不胜感激啊!也可以qq告诉我32526824

网友A:
MBE没有太多的配置,IP,字符长度,其它的就在IFIX加点里设地址

网友B:
增加一个通道->设备->数据块,注意设置地址,数据区域

网友C:
MBE的帮助里面写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