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富士FRN1.5G9S-4CE的变频器

楼主(2008-11-02):
大家好!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富士FRN1.5G9S-4CE的故障原因.

这台机开机无显示,测量直流电压也正常.在我检查各个元件的时候又一下好了.我怀疑接触不良.所以把开关电流部分都焊了一遍.但放到第二天又是开机无显示.我又将电容,开关变压器都换了.故障依然是放置一段时间开机无显示。开关电源方面现在是除了开关管没换其它都换了。因为开关管是做在模块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开关管坏了。你要说开关管坏了,你只要反复多开几次机,开关电源它又能正常了。真的搞不明白了。

网友A:
是不是面板接触不良,或排线不良。

网友B:
把开关电源附近有两个22uF的电容换掉即可好了,富士G9S无显示,一般一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开关电源附近有两个22uF的电容换掉即可好了,富士G9S无显示,一般一换就好。

我已经换了.在故障时开关电源是有电压输出的.只是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不是面板接触不良,或排线不良。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是完全可以排除的.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

网友C:
把驱动备份的电解电容更换试试

楼主:
还有在开机时显示FU5.保险丝熔断.一按复位就好.问题是这台没有看到那有保险丝.

网友D:
1.5G9S,好象是没有FUS的,是不是主办坏了,主办有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