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解决IHistorain的Intouch的OPC采集器自动关闭的办法!

楼主(2008-11-02):
最近开发一套IHistorain系统,系统要从几台Intouch系统上采集数据.做了几次试验,老是出错.错误日志如下:

Error: (ihInterfaceInitialize) 【【(ArchestrA.FSGateway) CoCreateInstanceEx 【80040111】】】

但是做IHistorain和iFix的opc采集器通讯试验则很正常.

上GE的网站上搜索过相关的资料,有个类似的说明及解决办法(OPC服务器名字不同而已).但是好象完全不对嘛!因为Intouch的FSGateway没有授权许可这一说嘛!

ERROR:‘(ihInterfaceInitialize) 【【(CIMPLICITY.HMI.OPCServer) CoCreateInstanceEx 【8000ffff】】】‘
DESCRIPTION
Starting the iHistorian OPC collector configured to use the CIMPLICITY(CIM) OPC server results in an error message :"(ihInterfaceInitialize) 【【(CIMPLICITY.HMI.OPCServer) CoCreateInstanceEx 【8000ffff】】】"
RESOLUTION
The CIM OPC server is not licensed. To confirm the cause, open CIM WorkBench(WB) and select Status Logs. The System Log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entry "OPC Client request to connect failed. CIM OPC server is not Licensed"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的!拜托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IHistorain的OPC采集器采集FSGateway没有问题,我的系统一直运行良好。

关于您的问题,首先要判断FSGateway有没有问题。

使用OPCClienct测试一下。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考虑的问题,我也想到了!而且我也做了相应的测试!我使用wwclienct做了测试,FSGateway配置的OPC没问题,我在两台机器之间做了测试的.

同样,IHistorain的我也做了测试,它和ifix之间的OPC通讯也很正常,采集和存储完全没问题.

我现在就很犯难,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从GE的网站找的相关资料,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做过类似的工程,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我的项目IH也要采集INTOUCH和IFIX的数据,都没问题.FSGateway没什么特别需要设置的.

另外,在OPC采集器停止时,最好检查一下FSGateway中配置的变量状态是红色还是绿色?

网友B:
ERROR:‘(ihInterfaceInitialize) 【【(CIMPLICITY.HMI.OPCServer) CoCreateInstanceEx 【8000ffff】】】‘
DESCRIPTION
Starting the iHistorian OPC collector configured to use the CIMPLICITY(CIM) OPC server results in an error message :"(ihInterfaceInitialize) 【【(CIMPLICITY.HMI.OPCServer) CoCreateInstanceEx 【8000ffff】】】"
RESOLUTION
The CIM OPC server is not licensed. To confirm the cause, open CIM WorkBench(WB) and select Status Logs. The System Log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entry "OPC Client request to connect failed. CIM OPC server is not Licensed"

----------------------------------

这个不是INTOUCH的OPCSERVER,在安装删除程序里,删除IH的CIMPLICITY OPCSERVER的采集程序。只装需要的部分

网友C(2009-01-18):
可以把FSGateway包装一下,肯定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包装成一个新的OPCServer,我平常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CIM OPC server 没有授权,也就是CIMPLICITY 不能当作OPCServer.

网友E(2009-04-14):
换一个 intouch的   opc server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