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P5机器跳欠压

楼主(2008-11-02):
安川P5机器,运行1-2小时跳欠压,电压360V,换台机器就解决问题!请教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低电压这种问题的,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是不是变频器太过于老化呢?

网友A:
我有一些安川的变频器维修回来,总是用不了多久又坏了

网友B:
把电源附近的电容都换掉就好了,其中有一条信号是检测电压的,上面有个电容容量少了,或者串联在上面的电阻阻值变大了,如果真的是电源电压低的问题,可以改变高压检测电阻,以适应当地的电压范围,我都改过适应330V电压的安川。变频器经验交流群QQ:40875015.

网友C:
安川此类机器是在开关变压器次级检测检测直流电压的,看一下机器检测的直流电压,正常应该是在570伏左右,低于420伏报欠压,如果实际测得的直流电压正常,检测的值低,就要检查直流检测电路了》》》》

网友D:
检查接触器

网友D:
检查接触器的辅助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