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变频器100A电流时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8-11-02):
请教 200KW的变频器 25HZ运转时电流显示103A 这时变频器的有功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A:
103A电流是变频器上显示,还是外接电流表的显示?

两个显示的电流有差别,如果是变频器上的显示电流,近似的相当于普通工频电机电流的一半,即只有50A左右,变频耗用功率约为25KW。

如果是外接电流表的显示,变频耗用有功功率约为50KW。

网友B:
???????????不输出电压吗

网友C:
一般变频器自身带有有功功率实时显示,看看手册把该功能调出来在屏幕上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