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state relay

楼主(2008-11-02):
请问SOLID  STATE  RELAY   控制温度的时候,控制信号的大小能否通过一个电位器实现平滑的调节,控制其导通角,从而控制加热电压的高低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们这里都是PID控制

网友B:
可以,但是你要做个电路

楼主:
对:norris_lee 关于

可以,但是你要做个电路

内容的回复:

那么请问要做个什么样的电路,能否具体点

网友C(2008-12-21):
SOLID STATE RELAY 与普通机械触点式RELAY控制温度没有本质区别,既然还是RELAY也就是使用位式控制了,那还怎么去“通过一个电位器实现平滑的调节”啊

网友D:
我们这里都是直接用电位器控制ssr

网友E(2009-05-09):
能直接用电位器控制的一般叫做固态调压器,通过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角来调节输出电压,和台灯床头灯调光器原理是一样的,做的好的厂家电路中具有防止滞后电路,能从低电压平缓的调节,市场上很容易购买类似产品。
负载容量:10~40A

网友F:
嗯,下次可以说清楚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