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运行时钟程序啊

楼主(2008-11-02):
如图K30S的时钟程序,请高手指点毛病出在哪儿?

网友A(2012-04-11):
1、D  M0310  下面为何加 OUT  M0310  这样M0310在触发条件ON时一直动作。

2、M0006为何没有闭合?那它后面的程序有什么用?

3、用了时钟卡没?

网友B:
导通M6的条件在哪里呢?上面的M0是内部继电器,平时就是断开的;程序里当然一直是导通的!除非也让M0导通,那么后面的比较指令也不会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