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励磁调节

楼主(2008-11-02):
同步电动机启机前励磁调节值,比正常运行的时候所需要的励磁电流要高点还是低点?励磁调低点是不是对启动电机时冲击要小点?

网友A:
启动前不是还有灭磁回路吗?正常时侯最好还是调到额定励磁电压值,启动的时候励磁电压的大小与启动电流关系不大,电动机还是异步启动,遵循异步电机启动原理。

网友B:
我也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C:
iacmall自动化商城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1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2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3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2.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3.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4.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5.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6.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7.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8.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49.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50.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51.html
http://www.iacmall.com/Sitemap_852.html

网友D:
同步电机启动主要是依靠异步转矩启动的,达到亚同步速后才能投励。过去投励时一般加强励,但从拍出的照片看,如果电机励磁电流大,会对启动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反倒不利于快速进入同步。所以,在投励时,励磁电流不宜太大,在70%-80%左右就可以。但有些工厂怕麻烦,一般正常运行时是多大电流,启动时也是多大电流。从运行看,也是允许和安全的。只要保证在启动后,电机功率因数是超前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