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安装完成后 启动时自动注销????????

楼主(2008-11-02):
wincc6.2安装完成后 启动时自动  注销????????

无法进入桌面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自动注销 windows 系统吗?

网友B:
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C:
是软件设置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几次!但具体是改什么设置就不记得了,好多年没用过些软件了!!!

网友D:
这是因为您在装WINCC之前已经安装了瑞星,瑞星会把WINCC的某个文件当作病毒。

网友E:
楼上这位朋友说的对,装wincc 前.先别装瑞星

网友F(2008-12-02):
wincc6.2安装完成后 启动时自动 注销????????

无法进入桌面 请问怎么解决.....

我知道是我为什么、、?

以前我安装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后来解决了

安装数据库后必须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