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8-11-02):
请教各位大虾:我单位用在电磁除铁器上的整流变压器烧坏了,没有备件更换。变压器电源是220伏,1:1变比,现在我想把变压器甩了不用,直接在整流器上接上220伏电源,这样使用可以吗?

网友A:
用可以用,但是小心触电哦!那变压器起隔离作用

网友A:
你们什么厂啊!要用除铁电磁铁。有时间聊聊QQ:495118878

网友B:
楼主是在什么地方上班呀

网友C:
1楼说得对,变压器是起隔离作用,如没有可以临时用一下。

网友D:
小心触电哦!那变压器起隔离作用

网友E:
除了起隔离作用,还有就是容量问题

网友F:
百度百科搜索一下,供楼主参考:

 整流变压器是专供整流系统的变压器。整流变压器的功能:
  1.是供给整流系统适当的电压,
  2.是减小因整流系统造成的波形畸变对电网的污染。

整流变压器是整流设备的电源变压器。整流设备的特点是原方输入电流,而副方通过整流原件后输出直流。 变流是整流、逆流和变频三种工作方式的总称,整流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作为整流装置电源用的变压器称为整流变压器。工业用的整流直流电源大部分都是由交流电网通过整流变压器与整流设备而得到的。

网友G:
小心触电!那变压器起隔离作用 ,实在不行的话,就在220V的回路上接一个漏电保护开关,注意容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除了起隔离作用,还有就是容量问题

有那样容量问题?隔离作用也只是辅助作用,主要是是减小因整流系统造成的波形畸变对电网的污染。

楼主:
综上各位说的:隔离作用是应该起的,容量应没问题,看来主要是是减小因整流系统造成的波形畸变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I:
减小因整流系统造成的波形畸变对电网的污染   一般只有进口设备考虑这个问题多些的吧  国内的话一般都不会考虑这个的

网友H:
我看可以变压器甩了先用着,等变压器修好了再接上,或者用永磁式的电磁除铁器。

网友B:
永磁式,看要在什么场合用呀?用于除去铁矿石中的铁怕不好用吧

网友J:
j变压器主是用于隔离外部电网的污染.你把变压器拆掉,加个保护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可以变压器甩了先用着,等变压器修好了再接上,或者用永磁式的电磁除铁器。

看来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K:
建议还是等等吧, 不要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