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338的数据读取

楼主(2008-11-02):
最近正忙一个工程,用的是SSI型位移传感器,但是用SM338读取数据时,不知道怎么读取,打电话给西门子技术支持,西门子的人说直接用MOVE读出来的就是位移,但是我试了好多次都不知道怎么读,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好像不需要什么处理,只要硬件组态正确,在程序里直接读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例如338在硬件组态里设定的起始地址是256,读PID256就是传感器的读数(长整数)

楼主:
哦,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