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8-11-02):
    车间有台设备的PLC在没有得电的情况下有个输出点有电压,但在编程器上不显示输出信号,但确实有输出,影响设备正常启动,很是费解!~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PLC不得电,在什么情况下输出点才会有输出电压?

网友A:
将输出点接线全部拆下看看是哪部分出问题

楼主:
线也拆了,就那个输出点一直有电压..其他点都正常

网友B:
是不是继电器输出型号的,如果是你看一看是不是继电器坏掉了。

网友C:
可能是那个输出点坏了,你把它对应的电源输入点(COM?)的线也折了看看

楼主:
继电器也是靠PLC得电后驱动的,但现在PLC是在不得电的情况下输出点存在电压.

网友D:
PLC的进出线全拆了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也是靠PLC得电后驱动的,但现在PLC是在不得电的情况下输出点存在电压.

触点烧坏了,粘在一起断不开

楼主:
没有,PLC没得电, 但输出点确实有电压...

送上电后,那个输出点在编程器起也不显示有输出,但它确实是输出了.....很矛盾

网友C:
你确定继电器没有坏吗?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几次,都是触点烧坏了导致的

网友E:
罗尼说的不错,很可能是触点烧坏了

网友F:
如果是可控硅输出,有电是正常的。大家都知道可控硅关断状态的漏电流在毫安级,而表的输入电阻远大于此值,完全可以用表量出来电压。

网友B:
那你先换一个点用啊,然后将程序的输出点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触点烧坏了,现在已经换点正常工作!~

网友G:
可能的原因:继电器的触点在最后一次吸合时,由于电流过大导致触点粘合在一起而没有断开。检查继电器的触电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也是靠PLC得电后驱动的,但现在PLC是在不得电的情况下输出点存在电压.

触点烧坏了,粘在一起断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