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报OC1

楼主(2008-11-02):
一台三菱F540系列变频器有时可正常工作,有时提示OC1.出故障后启动就报故障,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OC1为过流,
查负载是否过大甚至卡死,
查加速时间是否过短,
查IGBT是否短路

网友B:
能正常运转过,表示模块一定100%是好的,偶尔出现OC1就是驱动电容问题或者是7800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吧,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宁波变频器维修中心www.nbbpqw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