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式可以将伺服驱动输出的Z相脉冲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

楼主(2008-11-02):
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将伺服驱动输出的Z相脉冲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

网友A:
您要什么样的开关信号?有的驱动器有O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什么样的开关信号?有的驱动器有OC输出.

你好刘老师,我是想将Z相信号作为机器复位后原点微调的指示信号。
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PLC只有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出,不能接收伺服驱动返回的Z相脉冲信号,机器上装光电传感器作为原点开关,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原点复位后因为开关延迟原因每次复位后原点位置都有少许误差(0.1-0.2MM之间).因为PLC不能接收伺服驱动返回的Z相脉冲信号,所以原点位置精度只能依赖传感器,而传感器的精度可想而知.

于是自己有一个设想不知道是否可行:开机第一次复位后先记录下伺服数显处的脉冲数(与编码器原点的偏移脉冲数),然后在下一次复位后根据伺服数显处的脉冲数(一般每次复位偏差都在10-50个脉冲)直到脉冲数和第一次记录下来的一致。现在想将Z相信号直接转换成开关信号接一个指示灯,用电子手轮进行微调至指示灯亮的那一刻度点,既是原点,手轮左右电子手轮的AB相输出连接到步进或伺服驱动的脉冲/方向输入端不直到是否可行,要不要先将原来的PLC脉冲/方向输出线和伺服驱动断开或者直接并连。
以上就是我遇到的问题,不知您有其他好的建议或方案指点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Z信号的宽度,恐怕不足以让你看到灯亮.

网友B:
用绝对码盘不行吗?

网友C:
要提高原点回归的定位精度  我看最好选择支持DOG搜索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Z信号的宽度,恐怕不足以让你看到灯亮.

如果用脉冲计数器来做可以吗,即计数器收到一个脉冲后自动打开继电器,不知道这样子是否可行

楼主:
请问Z信号的脉冲宽度是多少的?

网友D:
一般增量式编码器的Z信号宽度与增量刻线的角周期相当,时间宽度楼主自己根据速度折算吧

楼主:
编码器是13位的也就是8192,那Z相脉冲的宽度就是1/8192吗,这样的宽度一般的计数器能识别吗

网友E:
用绝对码盘可以,但是价格高,主要是处于控制设备成本。

我一客户做非标机床也遇到过同样问题。Z信号的宽度确实比较小,不知道你的PLC是否能捕捉到。你的伺服是那个型号?

建议利用限位开关和Z信号相结合,第一次接触限位后,减速;然后捕捉Z信号的上升沿脉冲

楼主:
我试过了手轮可以找到Z信号,然后定位,只是麻烦了点

网友A:
“如果用脉冲计数器来做可以吗,即计数器收到一个脉冲后自动打开继电器,不知道这样子是否可行”

收到一个脉冲后打开继电器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民的继电器什么时间关闭又是一个问题。总不能零点位置已经过去一米多远了,您的继电器还开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Z信号的宽度,恐怕不足以让你看到灯亮.

如果用脉冲计数器来做可以吗,即计数器收到一个脉冲后自动打开继电器,不知道这样子是否可行

不明白,如果Z信号可以接收,直接将座标置0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打开继电器,点亮灯,用人工看这么麻烦?如果是三菱PLC的话,用脉冲捕捉功能就可以接收到。

网友G:
臺達A系列,AB系列伺服具有回原點功能,只需簡單設置伺服參數1-47即可實現你要求的功能,可以規劃多種回零點方式,回到編碼器Z向零點后,DO會輸出HOME信號,接到PLC輸入點給上位機告知其回零完成。

回零點方式可以類似于CNC回零點方式。具體可以參考www.DELTA.COM.TW,或者工控網資料庫下載手冊。 第12章應用一節也有相關描述。

你的問題不就解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臺達A系列,AB系列伺服具有回原點功能,只需簡單設置伺服參數1-47即可實現你要求的功能,可以規劃多種回零點方式,回到編碼器Z向零點后,DO會輸出HOME信號,接到PLC輸入點給上位機告知其回零完成。回零點方式可以類似于CNC回零點方式。

很简单,如上所述,驱动器会自动找到零点Z的。

网友I:
估计要用中断来捕捉才行,我公司买的一个高丽编码器Z相是0点OFF跟我原来买的KOYO相反。我要了中断来捕捉才行

网友J:
改变plc复位动作为高速和低速,先发高速脉冲,在有光电信号后转为低速运行,用上升沿捕捉z信号复位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一般伺服的Z相信号有2种输出方式,一种是差动驱动输出一种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你可以用电极开路输出它就是一个开关信号,只是回零低速要低100转以下.QQ936887098

网友L(2017-04-21):
老师您好!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半个月了。我用的是三菱发现FX3U PLC,MR-JE-A伺服,FX2N-1PG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伺服的Z相脉冲已经发出来了,但FX2N 1PG接收不到伺服的Z相脉冲。请老师指导。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