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EM231 模拟量 输入

楼主(2008-11-02):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请教如果模拟量输入通道接PLC同时接到记录仪,有什么问题,会不会不太稳定,另外,电流量和电压量在接法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另外,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模块,模拟量输入的项目谁做过,现在选的这款称重传感器是三只脚的定位方式,给点指点。

网友A:
你可以选择用自由口通讯做就不会出现误差

网友B:
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传感器出来的电压或电流信号要同时接记录仪和EM231?

1.EM231的电压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很高,只要传感器的输入阻抗不是太低的话,也就是这两者的并联阻抗大于传感器的允许范围,并接没问题.

2.EM231的电流输入端的输入阻抗250欧姆,只要传感器的输入阻抗不是太高的话,也就是这两者的串联联阻抗小于传感器的允许范围,并接没问题.

3.EM231的A-,B-,C-,D-最好是与24V电源-等电位.

网友C:
DIP可以设置对应的量程;

电流是0~20MA的;

接电流是要把对应的RA  、A+短路接起来;

网友B:
对不起,上面打错一个关键字.

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传感器出来的电压或电流信号要同时接记录仪和EM231?

1.EM231的电压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很高,只要传感器的输入阻抗不是太低的话,也就是这两者的并联阻抗大于传感器的允许范围,并接没问题.

2.EM231的电流输入端的输入阻抗250欧姆,只要传感器的输入阻抗不是太高的话,也就是这两者的串联联阻抗小于传感器的允许范围,串联没问题.

3.EM231的A-,B-,C-,D-最好是与24V电源-等电位.

网友B:
对:ZJZC 关于

DIP可以设置对应的量程;

电流是0~20MA的;

接电流是要把对应的RA  、A+短路接起来;

内容的回复:

这样,电压就只能使用0-5V的选项

网友C:
模拟量的要用EM231 AI4x12Bit;

网友B:
这个模块EM231和EM235大量使用,建议将A-,B-,C-,D-与24V电源负等电位是经验之谈

网友D:
接法应该没什么区别,但是下面有拨码开关,不同组合代表不同输入方式

网友E:
你的称重模块应该是无法直接连接到PLC上的,需要通过放大器将Loadcell的信号转换成标准个电压或电流信号

或者选用S7-200的称重模块。单纯的模拟量模块是无法直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