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另类节能途径

楼主(2008-11-02):
 我单位一台型号为300S58的离心泵(92年出厂),铭牌参数为:流量790m3/h,扬程58m,轴功率200kw,其有效功率是否等于
有效功率Pe=790/3600*580=128kw
泵效率n=128/200=64%
如果上述算法成立,则泵的效率就非常低,我在网上找到现在生产的同型号离心泵的效率约为84%,请问直接更换离心泵是否就有大概20%的节能效果?

网友A:
功率=流量×扬程×密度×重力加速度

泵内流体未必是纯水吧?如果是渣浆泵可能密度要大许多。不能按1000来算。

楼主:
流体为自来水
请问泵的额定效率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出?
如果流体为自来水,流量实测为790m3/h,泵出口压力为0.58MPa,进口水池液位是3米,与大气相通,泵安装中心高度比进口水池液面低2.5米,请问此时泵消耗的有效功率为多少?谢谢!

网友B:
实测一下它的电流,看是多大的电流,一般都不是满载的,装个变频器一定省电。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对于泵的效率,恐怕你须要在合同上严格要求指标,并且明确说明测量效率的方法。泵参数上轴功率为200,实际轴功率是多少?你可以看看电机电流估算一下,对泵效率的估算也有帮助。另外,也许把泵的叶轮拆换/轴承轴封都换换,也能提高原来泵的效率。哪一种方式更有可行性,还是自己多方考虑。

网友A:
泵额定200,但实际工况未必达到额定,这也是影响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仔细再核算一下吧

网友C:
你也可以单独做一个节能设备,这样也能达到节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