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4AD-TC端子上英文的意思

楼主(2008-11-03):
FX2N-4AD-TC,4通道A/D转换。请问SLD是什么意思?L+、L-是什么意思?这几个端子怎么使用?

网友A:
这是温度特殊功能模块!

看看说明书就好......

楼主:
我就是因为没有说明,所以才到网上问的。

网友B:
L+、L-用来接热电偶,SLD用来接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