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的保存和打印

楼主(2008-11-03):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台达触摸屏历史数据的保存和打印是如何实现的,保存是怎样的,打印是不是通过按钮进行动作的,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报错的话可以用历史缓存区就可以存储,可以放在系统本身的sram或者u盘都可以,如果存在u盘哪么你可以直接输出csv文档,到时候用exe打开就可以,很方便

打印的话你可以用u盘放电脑上来打开打印

网友A:
有问题可以打电话联系我15902175539

楼主: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要搞个历史数据就行,它会自动存在历史缓存区里面的是瓦,那这个历史缓存区是不是要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
很感谢这位高手,之前的问题也是经过你的指点才搞出来的,谢谢,以后还得多向你学习

网友A:
  呵呵 互相交流 共同进步

网友B:
aibi,伙计你是中达电通的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