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03):
    松下伺服驱动器(A4系列)跟电机连接的U,V,W相电压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A:
有单相200V的,单相100V的,三相100V的和单相/三相200V的(这里的200V指200V——240V的范围),铭牌上都有啊。

比如MADDT1205的第七位数字2指的是单相200V,如果是1就是单相100V,3就是三相100V,5就是单相/三相200V,一般常用的是三相200V的。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MCDDT3520的松下伺服,用着还行,就是参数设置比其他伺服麻烦一点,感觉还没台达简单,不过质量倒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