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调节阀的节能

楼主(2008-11-03):
--------------------------------------------------------------------------------

在全球能源越来越紧张的今天,节能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如何将调节阀的能耗降到最低,不但是我们调节阀生产厂家要考虑的问题,也是用户关心的问题。要想做到调节阀的节能,就要把节能问题和调节阀的选型、使用、安装和维修联系起来。

⒈采用低阻抗阀门,使流体流过阀门的阻抗最小,减少能耗。在使用球阀时,在全开状态下,球芯

孔与管道口径如果相同,就可以节约压缩机等设备的电力消耗。与某些传统阀相比,凸轮挠曲阀有更

的容量,可以在较小压差的情况下进行相同流量的调节,达到减少能耗的目的。利用一些阀内件结构

改变的阀门,例如使用低s值调节阀,能够达到节能的目的。

⒉提高阀芯、阀座的密封性能。阀芯、阀座密封性能不好,阀门就不能完全关闭,泄漏引起的的压力

下降将造成动力损失。为了提高密封性,可以采用惨有玻璃纤维的聚四氟乙烯或石墨等材料来代替纯

聚四氟乙烯阀座,次用高硬度的密封垫片,采用迷宫式密封面等办法,同时还要保护密封面不受损伤。

⒊尽量使用电动执行机构。采用气动执行机构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气压才能动作,这样一年所消耗的能源

很多。如果用电动执行机构,只需在改变开度时供电。但阀达到所需的开度就停止供电。虽然电动执行

机构造价高,防爆性能差,但从节能的角度看,其有明显的优势。

网友A:
理想不错,但是1的问题就是球阀调节线性不好,适用场合比较单一。2的本身成本不少哦,3不错哦,其实节能是个很大的话题,许多用户考虑的还是成本问题,钱才是关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