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符号与变量不同步

楼主(2008-11-03):
我的wincc里面tags里都是橙色的,说是变量与符号不同步。PLC里面的变量与wincc里的变量不能建立连接,重新连接变量也没反应,那个进度条一闪就过了,怎么解决啊

高手指点~谢

补充:wincc是集成在STEP 7里面的。其他的程序没有这样的问题,程序是从同事那拷过来的,我们用的都是同一版本的软件,他拷给我的时候自己那的程序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现在需要如何解决才好。

网友A:
在WINCC那里重新改一下WINCC和PLC的连接参数,实在不行的话就在你的STEP7里面先改一下CUP的名称,再回到WINCC那里改一下与它连接的CUP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