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KW电动机线圈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8-11-03):
昨天我公司一台315KW-415V-四级电机线圈突然烧坏(高压空压机工作压力38KG),自己开关柜的保险(630A)没有断,而变配电室的总开关(1600A)及控制他的开关(800A)全都断开,用摇表测试两相线圈正常,一相线圈对地短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开关柜德保险不合格...

网友B:
用电设备越级跳闸属于正常现象,你们的高压的空压机是活塞式的吧?

网友C:
保险质量不好,总开关保护还是不错的,灵敏度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保险质量不好,总开关保护还是不错的,灵敏度比较高

总开关还不错?再错就连配电房也烧掉了!!

网友D:
线圈绝缘不好。被击穿接地。

网友E:
平时不注意环境卫生,由灰尘和湿度引起绝缘故障

网友F:
同意“一片空白”的回复。另外:你未说明是在运行中还是启动时烧坏的。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是:电机绕组瞬间击穿对地短路,造成电压下降,从而引起变配电室的总开关(1600A)及控制他的开关(800A)全都断开,保险未断是因为电流的持续时间短而未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一片空白”的回复。另外:你未说明是在运行中还是启动时烧坏的。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是:电机绕组瞬间击穿对地短路,造成电压下降,从而引起变配电室的总开关(1600A)及控制他的开关(800A)全都断开,保险未断是因为电流的持续时间短而未烧断。

谢谢了,这台电机是进口的,已经解体发现一相一点对地,分析是制造时的瑕疵以及象“一片空白”说的(平时不注意环境卫生,由灰尘和湿度引起绝缘故障 )还有有几次带负载启动(电磁阀坏)大电流冲击造成的。看来进口的不是完全好。支持国产

楼主:
另外电机是运行时开关变电室跳闸,电工查看变电室没有发现问题,运行操作工说他们那里也没有事于是电工就按操作程序合闸送电,一切正常当操作工启动空压机时再次短路掉闸................。

网友G:
线圈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