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盒取压能用在负压的环境下么

楼主(2008-11-03):
公司有一个V椎的流量计,管道里面是负压,两面取压是用膜盒,安装上后一直没有指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负压的原因啊,膜盒能测负压吗

网友A(2009-01-14):
膜盒压力表可以测负压....最小-600...0mbar

网友B:
需要从很多变送器里面进行挑选,理论上可测,但实际上因为填充业的灌液不同,会使有些仪表内含气体的程度不同,这样就会导致在负压下蒸发出来的现象,导致传压不真实。

如果有钱,可以多买几个不同厂家的仪表从中挑选出一个。但是一般正常人不这么干。

网友C:
罗斯蒙特有针对负压测量环境下的产品。

网友D:
EJA变送器,远传膜盒式,单负压,不怕。单高温,不怕!怕就怕既有负压又有高温,这样一来就有4楼说的问题。硅油会变性。导致测量漂移。

不知这样讲楼主明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