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数控机床棘手问题

楼主(2008-11-03):
请教沈阳中捷机床 TH 6580x80    X、Y、Z  轴均不能回到零位 ,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A:
太笼统了,具体描述一下,有没有什么报警?手动可不可以动?回原点有没有动作?

网友B:
轴参数和系统参数是否有人该过

网友C:
是什么系统?你可以看看症断表找到回零信号 用手压下 看看信号有没有进PLC 还有是不是人家改了回零方向

网友D:
你有悬赏吗?最好有悬赏,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