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压力表能否直接入ACS510

楼主(2008-11-03):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有个生活供水项目,两用一备(大的4KW,小的1.5KW),变频器为7.5KW,

我直接把远传压力表3条线接入AI1,+10V,GND,

用PID宏方式,达到45HZ切换工频启动下1台,低于20HZ关闭该泵,

休眠频率35HZ,30S,

发现1#,2#的4KW水泵的起动和停止正确,休眠也正常.

但是开3#的1.5KW时,当不用水时压力稳定,频率一直稳在42HZ左右,

无法下降至35HZ以进入休眠,即使关闭出口阀,频率也不下降.

(手动关掉3#泵,压力也稳在该值)

是否远传压力表不适合这么用?还是变频器要另外设置什么参数?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用法没错。(手动关掉3#泵,压力也稳在该值) ,证明你的1.5KW的泵没起作用。电机转否?如转查水泵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很多ABB都是直接把压力表接入的。

楼主:
电机可以旋转的,而且让它开工频时,也可以打出一定压力的.

我尝试关闭1#,2#的断路器,只开3#断路器(相当于变频单独开3#水泵),也可以慢慢加压到所需的恒定压力的.

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小泵在压力充足的情况下,频率不往下减?是否7.5KW变频器带动1.5KW会出现这种情况?

变频带动4KW泵时,关小出水阀时,频率可以往下减,只是速度很慢,大约0.1HZ/1秒地减下去.

是否我的设置错误?如何使它变化快一点呢?

楼主:
变频器型号ACS510-01-017A-4,

9901=1 , 9902=6(PID宏), 9905=380V , 9906=10.0A , 9908=2600rpm , 9909=4KW ,   电机参数: 4KW泵(8.1A,2890rpm), 1.5KW泵(3.4A,2840rpm)

1001=6 , 1002=6 , 1003=1 , 1101=1 , 1102=7 , 1103=1 , 1106=19 , 1107=20.0% , 1108=100.0% ,

1401=8 , 1402=11 , 1601=6 , 2202=5.0 , 2203=5.0 , 2205=5.0 , 2206=5.0    加减速时间都为5秒

3201=103 , 3202=45.0 , 3203=48.0 , 3204=103 , 3205=23.0 , 3206=25.0 ,      切换上限48HZ(本泵换工频,变频启动下台),下限23.0HZ(本泵停用,变频换至上台)

4001=0.5 , 4002=10.0 , 4019=19 , 4011=55%(出口压力0.48Mpa),  4014=1 , 4016=1 , 4017=1 , 4022=7 , 4023=35.0 , 4024=30

(目前压力容器罐未用,如果4001=2 , 4002=6.0 时频率出现1HZ波动 , 压力表出现0.3-0.5Mpa波动)

用过这种变频器的朋友帮忙看一下,是否我哪里设置错误了???????????????---------------------谢谢

网友A:
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小泵在压力充足的情况下,频率不往下减?

此时你看看压力往不往上升?如果压力不升,频率不降。证明系统正好达到了恒定状态。另外你把设定的压力调低试试频率减不减。

网友C:
楼上讲的很好,带小泵的时候确实不好控制

楼主:
单独开小泵一直稳在42HZ左右, 压力也很恒定,

表面上看属于达到"恒压"稳定状态,

但是无法交差,因为他们把阀关闭以后,压力还是不升,因此频率不降。

(按常理,此时变频器应当降低频率直至休眠状态或者继续下降直到关闭3#,切换到2#.只有这样才对.)

我还不好把设定的压力调低,因为这是他们指定的,考虑到以后有11层楼了必须要充足压力.

有一个情况我要说一下,现在是没有入住没人用水,所以试机时不能开2台或3台来试,否则压力升的很高.

是否真正应用后,3#泵在1#,2#大泵全开时,不会再产生这种问题????????????

但是现在无法开几台来试,所以无法验证.

----------------------------------------------------------------------------------------

我觉得我的那个小PLC程序和外部线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用电位器来模拟动作时,所有的切换是正确的

关键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是很有把握,

因为变频内部的PID肯定没有PLC用模拟量来编程那么随心所愿.

但是现在还必须要交差,只能就这个条件,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咬定认为小泵无法停止动作不对,有可能被全盘否定,

我说小泵出力太小才出现这种事,但是不够说服力啊.

真是麻烦啊!真是搞调试的辛苦不讨好

网友D:
没总问题可以接入啊,经常用啊

网友A:
其实多余用PLC。用ABB变频器的PFC宏,加上远传压力表或者压力传感器作为反馈。就能很好的实现你的要求,要知道多一个器件,就多一个故障点。

网友A:
小泵是旧的吗?你的判断很可能是对的。你把设定压力调低些,看频率降不降。

网友A:
节门也有可能关不严....

网友E:
你的用法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要设置两套参数,4Kw的一套运行参数,切换到1.5Kw的运行另一套参数,端子切换就可以了。ABB是可以设置两套运行参数的。论坛上误人子弟的太多了,自己辨别吧。

网友F:
可能是小泵太小了吧压力无法超过高线,直接用SPFC控制宏就可以了

楼主:
TO  银宇

"4Kw的一套运行参数,切换到1.5Kw的运行另一套参数,端子切换就可以了。ABB是可以设置两套运行参数的"

用PID宏该如何设置两套运行参数?电机参数99组好象只能单独一种啊。

可否指点一下帮我改一下我的参数里的错误?------------谢谢谢谢

楼主:
“ 天高云淡^_^ ”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节门也肯定是关不严的,因为1.5KW的水泵开到42HZ竟然远传压力表压力值不怎么上升。

我实在是想不通。

要么水泵,要么节门,要么远传压力表,这三者肯定不是太好的。

不过这些都是客观因素,我们无法去改变啊。

网友A:
我不是说了吗,你把设定压力调低后,看看频率降不降。比如你原来设定的是4kg,重新设定为2kg,你看看频率是不是往下降.根据现象进一步判断原因.

网友G: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A:
如果设定压力调低后频率跟着下来了,证明你的设定没问题。

我翻了翻说明书,两套参数的设置是这样的:

            先设置一套针对4KW电机的参数,可以用应用宏。然后存为用户1,再设置针对1.5KW电机的参数,把它存为用户2。然后用DI1~6的任—端子的开关来控制两组参数的使用。具体参数得你根据现场情况定。

           但我个人觉得这样设定参数,对你遇到的问题不会有帮助。因为你现在的情况,不外乎就等于用一个大的变频器,来带动一个小的水泵电机,对电机的运行没什么影响,只是对电机的保护有欠缺。

网友A:
另外,大小电机的极数是否一致?你注意—下。

网友H: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也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后来给系统加了个压力罐,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当时因为很着急,又是晚上,搞的很被动,在客户面前表现的比较难看,很多地方没有仔细去试.

这个贴是我回家后第二天发的,征求论坛里各位高手的意见.       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下次再去就好办一点.

大小电机的极数应该是一样的,----------------因为4KW是2890rpm, 1.5KW泵2KW是2840rpm,-----------估计是2极电机

至于把设定压力调低后,看看频率降不降。------------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已经离开那里,过几天过去有机会的话我要再试一下这方面.

至于给系统加了个压力罐,----------------------我看到它的阀是开通的,但是他们说好象还没有装好还是什么,这个我要再确认一下.

网友A:
祝你顺利!\\\\\\\\\\\\\\\\\\\

网友I:
"远传压力表3条线接入AI1,+10V,GND, "

远传压力表是10V电源的吗!如果是这种接法是对的.

压力上不来,是不是管道有阀门保护呀!当压力比较小时,冲不开阀门,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J:
第一:PID在有偏差的时候才会调节,你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偏差,它为什么要降呢,检查一下管网。

第二:一般都用AI2做反馈,你为什么要用AI1,AI1在程序里经常被缺省,看看有没有冲突。

第三:4001=0.5这样的比例是不是太小了。一般的4001=2.5     4002=3.0

题外:你费劲用PLC搞那切换值得吗,4千瓦的虽然很小,看没看过你的切换电流?

网友K:
13楼的说法是对的,你这种情况也可以用ABB的PFC功能进行设定,将继电器输出功能设定好就可以了.这些都在手册上.

网友L:
水泵是不是单极离心泵,

网友L:
大泵和小泵就算扬程一样,大小泵达到恒压状态时变频器运行频率也不一样

一般小泵都要高几赫兹,

网友L:
小泵PID不容易超调,关阀后频率一般降的很少

网友M:
这种情况应该外围泵的问题吧!成套给水系统选型时,小泵扬程应该略高于主泵。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   qq 506288267

楼主:
我有一个最最基础的问题请教 :

刚切换到自动时,是先开小泵还是先开大泵?

是否任何大泵一开,都停止小泵不再用?

楼主:
还有,

"用DI1~6的任—端子的开关来控制两组参数的使用。"

可是我看了下<用户手册>, 70页1001代码说明里面, 没有说设置成多少可以切换不同用户啊?

不同用户的99参数可以设置成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