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西门子的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8-11-03):
三菱PLC与西门子的触摸屏通讯,除了三菱软件和西门子软件外,还需要安装什么驱动吗?为什么通讯不上呢

楼主:
不用,直接用sc-10编程电缆就可以,用protool做画面

网友A:
看哪种屏了

QQ  727815050

网友B:
不需要单独装驱动的。看看要么是设置问题,要么就是线缆问题。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西门子触摸屏和其他产品通讯的时候,要用第二个口,已经做成功了

网友C:
三菱的PLC配SIEMENS的屏,真有创意...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