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挤出机水冷定径套

楼主(2008-11-03):
请教挤出机水冷定径套供水不均匀(压力充足),估计是串水,如何做串水试验,谢谢!!!!!

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吗????

网友A(2010-03-04):
是水环式的还是喷淋式的    做什么管才的     pp   pe    还是pvc

网友B(2010-05-01):
是真空泵吗?

如果是真空泵的话,可能是里面的密封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