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1-03):
一台FXOS-30MR PLC 一直正常工作,昨天停机检修断了电,再上电就不工作了,面板显示PROGE灯闪烁。PLC诊断是参数错误,重新传输程序和参数后工作正常,断电后也正常。过一点时间再断电,故障依旧。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B:
关注中

想学学

谁说说啊

网友C:
电池没电了吧 \我在西门子plc上见过

网友D:
应该是内存电池不足,就象电脑主板一样

网友E:
FXOS没有外部电池的。这种情况FX1n上我也见到过,个别。是PLC的质量问题,可能是电容之类的器件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FXOS没有外部电池的.9楼说得没错.我核对了一下PLC参数,发现I/O分配不一样,,电脑上16点输入14点输出, PLC上是128点输入128点输出.我清了一下PLC的内存,重新输入一下PLC参数,设置为128点输入128点输出.现在看是正常的.不知是不是这原因.有没有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F:
嗯,学习了,不过没见过这种现象,呵呵

网友G:
学习了。楼主也是高手啊~

网友H:
这种情况不多见,

网友I:
这种情况,我前几天遇到过。处理方法也是重新下载程序后正常,一直用到现在有一周了吧,也没发现异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J:
更换电池,要么就是不断控制电源

网友K:
我认为是PLC的用于参数保持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L:
换个电池就OK啦,

网友M:
对:钟林 关于
换个电池就OK啦,
内容的回复:FX0与FX1N 没有外置电池. 考虑是保持参数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