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一个检测矢量变频器的方法

楼主(2008-11-03):
给大家一个检测矢量变频器的方法:

1、你让变频器拖动异步电机空载运行,手动频率由50Hz慢慢减到0HZ ,;

2、检测电机空载电流Io、电压U,把检测的频率f对应的空载电流Io、电压U、计算压频比U/F列表;

3、手动频率每下降间隔1Hz或0.5HZ检测记录一次,反复测量几次;

4、观察频率f对应的空载电流Io、电压U、压频比U/F列表:

1)如果是好的矢量变频器,手动频率由50Hz慢慢减到0HZ 过程中,空载电流Io恒定不变,压频比U/F变化连续增大,低频时增大的很多;

2)如果是U/F定值控制模式的变频器,手动频率由50Hz慢慢减到0HZ 过程中,空载电流Io是减小的,压频比U/F连续不变或有突变提升;

楼主:
1、变频器对电机磁场调速控制的能力,可以通过变频电机空载试验所的;

2、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控制时,必须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保持磁场稳定;

3、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控制时,变频电机空载电流Io可视为励磁电流;

4、若变频电机空载电流Io恒定,即认为励磁电流恒定,磁场恒定;

5、改变电机励磁电流的方法是,在频率f一定时,通过调整改电压U的大小,使得励磁电流Io恒定;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大家可以试验一下:让电机运行在3HZ左右,用手拿着一块布,先是慢慢的握住电机的主轴,加力握住,如果是矢量变频器,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你的手握不住为止,如果是V/F的,握住了他就停止转动,不会继续加力转起来,注意注意,大家注意这个试验一定要用小的电机,不然会弄伤手的,这是个经验性的简单测定方法。当然如果有电流表也可以看到矢量变频器电流在不断的增大,V/F的电流堵转后电流不是在继续增大(普通电流表在这么低的频率下是测不准的)。

网友B:
欢迎加入 变频器维修QQ群 74292753

楼主:
“让电机运行在3HZ左右,用手拿着一块布,先是慢慢的握住电机的主轴,加力握住,如果是矢量变频器,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你的手握不住为止”

1、这是所有变频电机都能做到的;

2、在工频运行时,先让电机空载运行,然后加载,由轻载、满载、重载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超过最大力矩而堵转;

楼主:
“如果是V/F的,握住了他就停止转动,不会继续加力转起来”

1、是V/F的,也一样,先让电机空载运行,然后加载,由轻载、满载、重载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超过最大力矩而堵转;

2、只是V/F的在低频时最大力矩要小得多,矢量控制的最大力矩大得多;

3、如果是频率工作在20HZ以上,矢量变频器就和V/F变频器就没有多大差别了,到了30、40HZ以上,就一样了;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吗?

1、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如果电压U不变,当频率由50HZ不断下降,时,电机的磁场会跟着增大,饱和,发热而无法工作;

2、这样人们就找原因,有电势平衡方程式知道:

U=E+IoR

E=4.44fNΦ

U-IoR=4.44fNΦ

(U-IoR)/f=4.44NΦ=定值

只要保证(U-IoR)/f的比值是个定值,磁场Φ就恒定,电机变频运行就不会发热,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3、这时候就设定(U-IoR)/f的比值,因为电压U380v时,IoR很小,就忽略IoR,(U-IoR)/f≈U/f=定值=380/50=7.6;

4、设定U/f=定值=380/50=7.6,就是说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当频率由50HZ不断下降时,电压U也跟着成正比的下降,磁场不会出现增大饱和的问题了,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5、但是,用这个U/f=定值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发现低频时,电机力矩小;

6、人们就研究,问题出在哪儿了???

7、结果人们很快找到了原因,原来是用这个U/f=定值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随着频率f的下降,磁场Φ也在下降,不是恒定不变;

8、结果人们很快找到了原因,是因为忽略了“IoR”,U/f=定值时频率f为零电压U也为零,可是这个时候,(U-IoR)/f=IoR/f的比值很大;

9、这时候人们对U/f=定值在低频时,提高U/f的比值,使电压提高了,磁场增强了,转矩提升了;

楼主:
10、但是,人们对此并不满意,因为磁场还是不稳定,不恒定,怎么做磁场就稳定了呢?

11、当然是(U-IoR)/f=定值控制模式磁场Φ才能恒定,那么IoR是多少呢?人们一时还没有找到可操作的方法;

楼主:
12、再看看空载电势平衡方程式:

U=E+IoR

E=4.44fNΦ

E=2πfL×Io

U-IoR=4.44fNΦ =2πfL×Io

(U-IoR)/f=4.44NΦ=2πfL×Io =定值

这时恍然大悟,(U-IoR)/f=定值,就是磁场Φ恒定,就是励磁电流恒定,空载电流Io 不就是励磁电流吗?!

13、这样只要我们变频对异步电机空载运行,通过调节电压U,给定50HZ时电机空载电流Io,在频率下降时闭环控制空载电流Io不变,就实现磁场恒定;

14、也就是通过上述空载运行我们找到了函数U/f=U/f(f),就是我们知道了频率f多大时电压U应该是多少,就保证电机磁场稳定;

15、这种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U-IoR)/f=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磁场恒定控制模式,不同于U/F=定值控制模式的区别;

楼主:
16、所以你的变频器是矢量变频器,你可以让电机空载运行,测量空载电流Io,在频率变化时,空载电流Io不变、恒定!

17、所以你的变频器是矢量变频器,你可以让电机空载运行,测量、计算U/f比值,应该是一个随频率f下降U/f比值不断连续增大的一个过程!

楼主:
18、为什么叫她矢量变频器呢?

19、因为这种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励磁电流Io是已知的、恒定的,电机的定子电流Is也是已知的,那么有功转矩电流Ip就可以算出来:

Ip=√(Is^2-Io^2)

20、而有功电流Ip与转子转差△n成正比,所以根据有功电流Ip就可以计算出转差△n:

△n/√Is^2-Io^2 =△ne/√(Ie^2-Io^2 )

△n=[△ne/√(Ie^2-Io^2 )]×√Is^2-Io^2

21、通过变频器内设电流传感器检测定子电流Is,就可知道转子转速n2:

n2=60f/P-△n

22、有了内设电流传感器检测转子转速的手段,就能实现无外部速度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

23、这样这种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U-IoR)/f=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磁场恒定控制模式,不同于U/F=定值控制模式的变频器,由于有了低频转矩大的特性,又能实现无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的特点,而倍受欢迎!

24、这个变频器叫个什么名好呢?因为用了“励磁电流Io、定子电流Is与有功转矩电流Ip的矢量运算关系”,大家就叫她矢量变频器!!!

楼主:
25、那么大家用变频器都用矢量变频器好吗???

26、不一定,如果你的调速系统根本就不进入低频区,运行频率都在20、30HZ以上,用V/F定值控制式变频器,是一样的,多省钱!

27、如果你的调速系统根本就用不着速度闭环控制那样的机械硬特性,就用一般的V/F控制式的变频器,其机械特应也是硬特性的,那么用矢量变频器多费钱!

28、用适合自己需要的变频器那才是好的变频器!

29、如果你为了节电用变频器,你肯定错了,因为他是调速器,不是节电器,节能就用皮带轮调速!!!

网友C:
刘老师,刘前辈,励磁电流Io、定子电流Is与有功转矩电流Ip,怎么去区分它。他们应该在一根线里。?他们是什么关系?

楼主:
1、楼上的朋友你好,你没有仔细阅读我的发言,已经告诉你了;

2、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控制时,由于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磁场恒定;

3、这个励磁电流Io就是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50HZ380v空载运行时的空载电流Io,认为它是励磁电流;

4、定子电流Is知道后,可以用矢量算法求得有功转矩电流Ip,不需要“化验”“分解”“解耦”导线里的电流;

5、励磁电流Io、定子电流Is与有功转矩电流Ip是个直角三角形,定子电流Is是斜边;

楼主:
它只是用矢量算法计算参数之间的关系和大小,绝不是用矢量法去控制异步电机;

网友D:
刘志斌你的才能应该到美国去发挥,美国五角大楼发现你将如获至宝!

因为他们发现把你的脸皮往美国航母上一蒙,好家伙比宙斯盾防御系统还管用,弹道导弹也攻不破!

网友A:
刘老师,看了您上面的言论,我很失望的的说一句,您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是矢量变频器,什么是V/F变频器。并且您也没有从事过任何变频器的开发,和算法的研究。全部是纸上谈兵。

网友A:
这里是工控论坛,是大家交流工作经验,提高实际工作能力的地方,不是炫耀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方。好自为之吧!!

楼主:
1、xqwdsp 说:“让电机运行在3HZ左右,用手拿着一块布,先是慢慢的握住电机的主轴,加力握住,如果是矢量变频器,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你的手握不住为止”;

2、那个异步电机没有随负载力矩增大而增大的机械硬特性?

3、看来你对异步电机是一张白纸,不是别人炫耀,是你太无知了,好自为之!!!

楼主: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变压器工作时的铁心磁通是恒定的,励磁电流是恒定的,原因是频率f、电压U不变;

2、那么变压器的励磁电流是多大,能测量出吗?可以,空载电流Io认为是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3、那么变压器负载运行时,励磁电流不变吗?不变,是恒定的,磁场也是恒定的,因为原、副边的磁势平衡;

4、如果负载的功率因数低,无功电流大,是不是变压器的励磁电流会变化?不会,无功电流不是产生铁心磁通的励磁电流,感性电流与励磁电流方向相反,有去磁作用;

楼主: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直流电机在工作时,一般是磁场恒定的,励磁电流是恒定的,不论负载大小,变化的是转矩电枢电流;

楼主:
2、异步电机在工频50HZ电压380v运行时,励磁电流不变,磁场恒定,与负载运行无关;

3、只要频率f、电压U不变,就认为铁心磁通恒定,励磁电流恒规定;

4、异步电机的励磁电流是多大呢?空载电流就认为是励磁电流;

楼主: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是依据公式n=60f/P;

2、如果变频器只改变频率f,异步电机的转速可以调,但电机铁心,绕组发热不能正常工作;

3、原因是频率f下降时,铁心磁通增大饱和的原因;

4、所以变频调速遇到了困难??!!

网友A:
刘老师,别发火,我小学一年级也没有毕业,无知是肯定的,如果您老有时间和兴趣,来看看我们做的真正的矢量变频器,我给您报销来回机票,顺便也可以来验证您所谓的“矢量是骗局”的高论。

楼主: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怎么保证变频不变磁场,变频磁场恒定,变频励磁电流恒定???

2、这样就出现了后来的V/F定值式控制、低频电压提升控制、现在的矢量控制!

楼主:
xqwdsp 你如果邀请,我就去,谢谢!

网友A:
你看看我之前的帖子,励磁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左右,一件事情不要说很多边吧。

网友A:
这个是有条件的,要你坚持你的理论“矢量是骗局”

楼主: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变频调速,电机磁场随频率变化,成了变频调速的拦路虎;

2、怎么保证变频不变磁场,变频磁场恒定,变频励磁电流恒定???

3、开始V/F定值模式,铁心、绕组不发热了,变频调速可以正常工作了!

4、但是很快发现,低频电机转矩不足,进一步分析,是铁心磁通随频率下降而下降,低频时造成力矩不足;

5、这样就出现,低频电压提升,以增大低频时的力矩;

6、人们在开始找一种办法,能保证频率变化,而磁场恒定,励磁电流恒定的精确控制;

楼主: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7、其实不用画那么多等效图,不要什么坐标变换,只要看看变压器、电动机工频运行就知道方法!

8、那就是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先空载运行,以50HZ380v空载运行的空载电流Io为基准、为给定,在频率下调时,通过调节电压U,保持空载电流Io不变,或闭环控制,得到一条U/f=U/f(f)函数曲线,作为变频调速时,控制励磁电流Io不变,磁场不变的依据!

楼主:
“xqwdsp 你如果邀请,我就去,谢谢! ”

1、不用怕,我不会白去的!

2、我有一个项目,保你赚钱!

网友A: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矢量变频器做出来,好多的人呀,三年的劳动,您的一个“矢量是骗局”,否定了我们的一切,刘老师,换个位置想想,您老的心里会平衡吗,当然言语是过激了些,但是“3、看来你对异步电机是一张白纸,不是别人炫耀,是你太无知了,好自为之!!! ”我说说变频器的几个术语,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第一个:什么是变频器的死区时间,300A的IGBT应该留对少死区为最佳。第二:HCPL-316J的VCE保护电压在多少伏触发。第三:变频器内部设计,安全爬电距离是多少,一个盎司,一个毫米的电路板铜箔能多多大的额定电流?

网友A:
当然不是要刘老师回答这些边角的问题,只是想说明一点,大家的方向和侧重点不同,有时候得出来结论有差异。

网友A:
我现在已经由技术转到销售上面了,刘老师您要是真的有兴趣可以和我导师联系交流,他也搞了26年的电机控制,你们还是应该有共同话题。

楼主:
楼上的,我说的是游戏文字是骗人的,做为一种控制,是没有骗人的,你买你的变频器,只要磁场控制的恒定,转矩有力,你就赚钱了!

网友A:
OK,现在明白了刘老师意思,有时间真的可以到我们公司做客,欢迎。还是把联系方式给您发消息,不然又有做广告的嫌疑了。

楼主:
发吧,广告算什么不对!

我刚办完退休手续,我不是要饭的,我有饭吃,你不用怕!

网友E:
 xqwdsp

你如果请这个刘驴头去你单位,那你就太可笑了!更将是你悲剧的开始!!

那就好比你把一个脑瘫患者请到智商研究中心并让他提出建议!好比把一个3岁小孩请到欧洲对撞机现场,并让他发表言论!

让人贻笑大方的同时,你会因为邀请一个非人类去你单位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1、遭同事嘲笑。因为你请了个绿驴头外行来指手画脚。

2、物以类聚。你邀请他等于你在所有公司同仁面前承认你和他相惜!看扁你的人不会只有员工,当心你的领导!

3、失去工作,在圈内不好再混。假设一下,这个刘驴头拿出所谓“保你赚钱的”项目,而你或者你公司决策层发现,这只不过是个垃圾项目!你在公司甚至圈内颜面何在??!?!

刘球工不过是个初中毕业的半吊子傻蛋,靠拍马屁甚至更无耻的手段才走上初级技工学校的三尺讲台,2005年还在工厂当工人连万用表都不知为何物的家伙,一钳子上去烧毁一台软起动,因此他就质疑“软起动是个骗局”(若不是骗局,怎么会一钳子上去就烧毁了呢?)!

这样的人,你离他越远越好,现在是论坛上没有人搭理他,他作为教电工的“老师”,需要教学生变频器,但他又球都不懂,借论坛运用讽刺挖苦、欲擒故纵、装疯卖傻、张冠李戴、胡搅蛮缠等卑劣手段,来套取大家的知识,并态度恶劣,思想不端正,本身文化水平又低,大家教他的同不懂就出口不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的“教师”饭碗!!要知道,哪个学校的领导都不是傻子,教师水平低下且人格龌龊,教出的学生是废物,社会怨言渐渐扩散,学校名声不断由于他的存在而被丑化!他的教师饭碗能端长久吗??

所以,大家都不要上当!!都不要理他,尤其不要和他谈论技术,谁和他谈谁一定后悔!他无耻疯狂刷贴,就是想引起大家注意,再来教他!他已经穷途末日、黔驴技穷、声嘶力竭!!让这个所谓“刘老师”“刘球工”“刘驴头”自生自灭去吧!!

网友E:
纠正:上文中:大家教他的同不懂就出口不逊......,

应为:大家教他的不懂就出口不逊......,

xqwdsp ,你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吧??!!

网友E:
大家可以稍微动脑子想想:

这个文化大革命初中没有毕业的半吊子,2005年还在实习工厂当工人,万用表都不知怎么用的傻比,一钳子上去烧毁一台软启动的白痴,他能有什么好的“赚钱的”项目?他又有什么好的发明(他发明的电机启动装置是垃圾,这在论坛早有定论!)??估计他介绍的很神秘的“赚钱的项目”就是传销!因为他也算是传销的鼻祖了,被专政机关镇压的次数恐怕少不了啊!!

网友F:
篇矢量控制變頻器是個騙局的文章的確讓人大跌眼鏡,怎么又跑著忽悠了

高中一個同學也叫這個名字 外號小二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矢量变频器做出来,好多的人呀,三年的劳动,您的一个“矢量是骗局”,否定了我们的一切,刘老师,换个位置想想,您老的心里会平衡吗,当然言语是过激了些,但是“3、看来你对异步电机是一张白纸,不是别人炫耀,是你太无知了,好自为之!!! ”我说说变频器的几个术语,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第一个:什么是变频器的死区时间,300A的IGBT应该留对少死区为最佳。第二:HCPL-316J的VCE保护电压在多少伏触发。第三:变频器内部设计,安全爬电距离是多少,一个盎司,一个毫米的电路板铜箔能多多大的额定电流?

哥们儿问得好,顶

网友D:
老刘你的精神和他相比怎么样?
你们都很勇敢,但人家是在用事实说话!
你呢?整个一无知无畏!!!!!!!!!!!

网友A:
to JSS135 :

“1、遭同事嘲笑。因为你请了个绿驴头外行来指手画脚。”这个敬请放心,请看我的帖子,如果刘志斌坚持“矢量是骗局”我请他来我们公司看看什么就真正的矢量变频器,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的产品是做出来的,不是争论出来的。况且,我们现在基本上也用不到谁来指手画脚。

“2、物以类聚。你邀请他等于你在所有公司同仁面前承认你和他相惜!看扁你的人不会只有员工,当心你的领导!”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矢量控制就是先进的电机控制方式,绝对不是什么“骗局”,何以物以类聚?

“3、失去工作,在圈内不好再混。假设一下,这个刘驴头拿出所谓“保你赚钱的”项目,而你或者你公司决策层发现,这只不过是个垃圾项目!你在公司甚至圈内颜面何在??!?!”至于项目,上个月也刚接了一个 “电梯专用同步电机拽引机”,也就是差不多200万的项目,还有自己公司的“伺服电机控制器”,“多轴运动控制器”,“高速电主轴驱动器”,我们已经够忙活的了,还用得着去找什么“保你赚钱的项目”。至于失去工作。。。。,谢谢同僚为我着想。

这个事情希望到此即可了。

网友G:
看来刘志斌是变频器用都没用过!!!

辩论确实可以结束了!!!

楼主:
1、“矢量变频器”就是在变频控制中,能保证铁心磁场Φ恒定在电机设计磁密上;

2、异步电机在工频运行的空载电流Io ,认为是励磁电流Io ,与之对应磁通Φ恒定在电机设计磁密上;

3、变频器对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磁场怎么样变化,最直观的手段就是观察电机变频调速的空载电流Io;

4、可以认为,变频调速的空载电流Io不变,就说明磁通Φ是恒定的,是运行在实际铁心磁通密度上;

5、由于铁心磁通Φ恒定在电机设计磁通密度上,所以它与额定转差、额定转矩、额定电流的关系就在设计值上,这样用过定子电流,计算转子转速成为可能,实现无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成为现实;

6、在此基础上,在轻负载时,还可以定量控制电压U,减小励磁电流,减小铁心损耗,提高运行效率;

7、大家不妨对自己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空载运行,观察它的空载电流是否恒定,与工频运行空载电流比较,是否相等,就可以初步判断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性能好的矢量变频器!

8、大家不妨对自己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空载运行,观察它的空载电流在50HZ时,与工频运行空载电流比较,是否相等,在频率低时空载电流开始下降,到了最低频时,是否最小很小(有电压提升的例外),就可以初步判断你的变频器是V/F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看来刘志斌是变频器用都没用过!!!

辩论确实可以结束了!!!

不光没用过,肯定是没见过

网友H: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XF F 帆
积分:191
帖子:155注册时间:2006-2-19 23:02:00 1楼 回复时间:2008-11-6 14:56:29 你爸爸和你妈妈结合:是个软启动的骗局(你爸爸太软)!

你爸爸供应给你妈妈屎量:矢量变频是个骗局(生出你刘驴头)

绿驴头,你能说出什么象样的人话??!

哪儿凉快,你就滚哪儿呆着去吧!!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2楼 回复时间:2008-11-6 16:33:35 楼上的你爸是如火你妈是春发,否则你是不可能如此猖狂的在网上耍流氓!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3楼 回复时间:2008-11-6 19:23:43 这个账是要算的,该负的责任是逃不脱的,等着瞧,大家看我怎么收拾这帮流氓!!!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XF F 帆
积分:191
帖子:155注册时间:2006-2-19 23:02:00 4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30:14 你找抽呢??

你找我算帐???

好啊,我等你!!

你不来是乌龟王八蛋,我现在就在新疆乌鲁木齐,你有本事留电话!!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5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36:21 象你这种垃圾,在新疆想拔你牙你的人就不只半个班!

你有本事来啊,你NND,你不来是狗熊!!

来了,打的你象狗熊,并给你拍照留念,让工控界都看看你的垃圾样!!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6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42:32 有本事你开你那一母三分地,你来塔里木油田找我,你留电话,我去接你!

我要不把你这个祸害工控网的煞笔狂扁然后“鞭尸”再“活埋”在沙漠里,我就跟你姓!!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7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45:04 我们的自备燃气电站容量足够大!

接个10KV、35KV融化你这个垃圾,还是不成问题!

保险让你熔化在蓝天里,若留一点痕迹,就算我白活了30年!

网友D:
荡个秋千!

网友I(2009-05-02):
我想象中的矢量变频器是无论频率是多少,转距都会随负载变化,直至最大,电流电压也同样对吗?

请教xqwdsp 最好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是控制电流的还是电压的呢?还是其它呢?

网友J:
这里好热闹啊,路过

网友J:
xqwdsp ???????????????

你们做的矢量变频器是低压的还是高压的?

低压的最大做到多少千瓦?多少钱

和高压的同上

网友K:
看到上述大家的言论,笑了,真正搞变频器开发的人,从来不会来这种论坛,掉身份。

网友L(2009-06-03):
看个热闹,继续.......................................

网友M:
支持刘老师,感觉后面的那帮人都是没事找事型,典型的属于经验主义型, xqwdsp 之流问的问题的档次及其低,可能还属于工作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的年轻人,理论才是主导,经验是在验证理论,这都不知道,还在那里骂,看看帖子回的都是什么,就知道这个人的素质了!

网友N:
我也同意刘老师的理论~~~我也一直没有想通所谓矢量变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O(2009-11-09):
怎么搞的 火药味!可以反对但不能侮辱人!

网友P(2009-12-10):
赞成老刘的理论,部分观点我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网友Q(2011-05-22):
刘工分析的没错,那是理论,具体的我试试会头回你们,我搞过永磁同步机ok了,在研究异步机,发现两种矢量控制不同啊,谢谢刘工!

那位兄弟提的问题我来回答: 1.变频器的死区时间   要根据驱动信号到IGBT高速光耦时间及IGBT的OFF时间来定,一般2-5us

2.HCPL-316J是安捷伦驱动光欧,去看看pdf吧,我用东芝的   3.爬电距离我一般>8mm

一个盎司,一个毫米的电路板铜箔能多多大的额定电流: 按电流密度 5A/mm2算算好了,要考虑趋肤效应

网友:
54楼的兄弟,你说的我有切身感受,怎么就跟刘这样的人搞一起了?丢人啊!

网友R(2013-12-31):
我要力挺刘老师,只有对现有技术敢于提出质疑的人,才配称得上是教授,否则都是叫兽

网友R:
虽然对电机知识一知半解,但经过这几天的学习,也同样感觉空间矢量是个骗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