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8-11-03):
ACS4001001632

这是多大功率的啊 ,

还有想这个  3ABD64555103  , 这两个型号可以用同一面板吗 ?

谢谢!~

网友A:
ACS4001001632

这是多大功率的啊 ,

你的型号写的有误,正确的写法应是ACS401xxx32。其中的xxx是对应变频器的容量,如果你所写的01632没错的话,应该是15KW。

网友A:
我刚刚查了一下,3ABD64555103 ,是老型号了,你看一下它们的面板的接口一样吗?如果一样不仿插上试试。

楼主:
非那个感谢两位仁兄的帮忙!~

网友B:
都是ACS100-PAN了,没有问题了,可以用

楼主:
3ABD64555103   这个型号是多大功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