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步进电机的应用

楼主(2008-11-03):
希望用24V直流电机 或者直流步进电机实现 实现对摄像头云台的变速控制 , 云台的正反转和 速度控制 由解码板上面的信号继电器 输出信号控制,

普通直流  如何实现??  用步进电机的话 是否有 开关量输入控制的 控制器  ??

如果我想同一开关信号 连续给步进电机控制器提供信号,电机转动速度就越来越大 能否实现

谢谢大家给予提示和 指导 ,如果有 能够制作和设计 类似电路的 公司 可以跟我联系 ,帮助开发 或者选型

联系 19521139

网友A:
云台不用变速吧,一个速度就OK了.

网友B:
其实是用1个开关量控制方向,另一个开关量控制速度.我们有这样的产品.TEL:0755-33643798杨

网友C:
云台不用变速吧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靠开关的时间长短来控制速度?

网友E:
只需要一个控制信号就可以了,将您所需要的控制程序,存在驱动器里,可以根据控制信号,控制的电机转停,就是一个使能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们公司产品可以很好的完成您的功能,性价比相当高了,可以联系一下我们,024-25375628,陆先生

网友F:
市面上没有类似产品,正好最近一项目开发成功,26433338,雷赛,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