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 选择硬件
luke。。

楼主(2008-11-03):
组建一个最简单的pcs7系统,硬件上怎么选择?

luke。。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选哪些功能模块。

网友A:
序号 名称 型号
1 CPU 414-4-2H 6ES76542ND670XC0
2 接口模块 IM153-2 6ES71532AR020XA0
3 530MM有源导轨 6ES71951GF300XA0
4 AI模块 SM331 20针 6ES73311KF010AB0
5 TC模块 SM331 40针 6ES73317PF110AB0
6 RTD模块 SM331 40针 6ES73317PF010AB0
7 AO模块 SM332 40针 6ES73325HF000AB0
8 DI模块 SM321,16DI,24VDC 20针 6ES73211BH020AA0
9 DO模块 SM322,16DO,24VDC 20针 6ES73221BH100AA0
11 20针前连接器 6ES73921AJ000AA0
12 40针前连接器 6ES73921AM000AA0
13 BM模块FOR I/O模块 6ES71957HB000XA0
14 SITOP电源10A 6EP13342AA00
15 STOP电源冗余模块 6EP19613BA20
16 RS485总线连接器 6ES79720BA500XA0
17 以太网卡 6GK11613AA00
18 PROFIBUS-DP电缆 6XV18300E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