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 works 通讯

楼主(2008-11-03):
LONWORKS(ftt-10)总线怎么检查网络通讯是否正常?

案例:最近在一条总线下所带设备都会显示看不见(死地址),在前段和末端加有终端结器,每次更换一个或断电送电又可以看见,,持续时间不长。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小弟分析原因?最好能解决。

谢谢!

网友A:
需要找到故障原因:

上位机接口卡 使用的是??【我假设你用的是pclta-20】

一条总线 多长?拓扑结构是??节点有几个???

如果这些参数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要找到故障点了

判断一下接口卡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上位机管理软件 有没有问题??

网段分开一半 50%接到网络上 终结器 也分别放置在接口卡和50%末端 测试结果

找到是总线受到干扰的原因? 还是节点工作不正常影响总线通讯!!

楼主:
长度为100左右,手拉手的,节点为62个.

我共有4条这样的总线,其它都没有问题,网卡我也换了,软件肯定是好的.

网友A:
那只有2种可能了:   通讯线路干扰          节点故障

通讯线路还是要分段通讯,观察效果

节点也是一样 分段通讯 诊断出故障点或者故障线路部位

楼主:
谢谢!

我现在就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