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与twido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03):
松下GT32触摸屏与TWIDO系列PLC通信,触摸屏侧选择MODBUS 19200 8 1 无校验,PLC侧同样选择。接线没有问题,但就是通信不上,不知道PLC侧是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请大侠们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凭什么认为接线没问题?能够说具体些吗?可以把接线图发给我吗?

网友B:
看看触摸屏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