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nco步进电机调试需要注意到地方

楼主(2008-11-03):
关键词:脉冲,方向,标志位。

首先是电机的接线,由于我们用的是EMERSON EC10的PLC,所以步进电机的方向与脉冲应该接到PLC的Y0与Y1上,至于到底是接哪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义去接。但应注意的是正负需要和手册上的一致。对于漏型接法的时候,步进电机的+应该接24V+,步进电机的负接到Y上,然后PLC对应的COM端接到24V的0V上。
接下来就是调试,步进电机的特性就是当同时给上脉冲与方向的时候,步进电机正方向前行,当只给脉冲的信号时步进电机便会反方向前进。因此步进电机的方向信号只有0或1的状态,不需要考虑其他东西,只需将置0或1的条件加到方向信号的前边就可以了。
在PLC中,可以用PLSY这条指令,这条指令在手册中有详细的解释。在这里就不累述。当PLSY这条指令执行结束以后会有一个标志为,Y0对应SM82,Y1对应SM83,可以利用这几个标志位进行控制其他指令,这个标志位还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