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10MPa,使用那种流量计好?

楼主(2008-11-03):
在一个试验装置中测水的流量,介质压力10MPa,管径200mm,采用那种流量计比较好?我想用孔板,怕精度太低,电磁的耐呀又不够.

网友A:
孔板还是可以的,还有就是非接触的超声什么的,但是非接触的超声可能遇到安装不好精度不如孔板的情况。

孔板直管段和加工精度上去还是可以的,你要求精度多少?

网友B:
用超声波可以,用喷嘴也行。

网友C:
j建议用阿牛巴流量计  还不错

网友D:
用金属转子流量计或是差压式流量计都可以的

网友E:
你可以用涡街流量计。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考虑国标与非标的问题的话,建议使用V锥流量计。

网友F:
用电磁的可以做到,广州虹润小王,15989299025

网友G:
建议用依特巴流量计,它的压损只有孔板的5%~10%, 耐温可以达1175%,特别适合高温高压的测量。

我们的网址是 www.intra-automation .com.cn  ,我是德国IA公司中国代表处

若想了解巴类流量计,可以参看这个网址http://bbs.rdlm.com.cn/thread-127933-1-1.html

联系方式:021-64139466  13585648850

网友H:
建议用德尔塔巴流量计.

网友I:
外夹式超声波可以,不过价格有些贵,孔板的这么高的压力有问题吧,V锥的也可以

网友J:
用法兰式的超声波流量计.这种在200mm小管径下,虽然贵了些,精度可以在0.5%,甚至0.25%不过你这种压力较大,所以,用此较为合适;涡接,不过较之沉重了一些,主要看你对精度的要求是否很高.从性价比上考虑为好.

网友K:
可采用透平(涡轮)流量计了,常规达到630bar,如果使用高压适配器或BASF高压法兰最高压力可达到4000bar高压流量计.温度适用范围-273~+350度。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决定用孔板了,便宜一些.

网友L:
在安装条件许可的话,用孔板是可以的,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M:
63907301热工仪表技术交流群欢迎加入啊,呵呵,拉拉人气!!!

网友N:
孔板可以用一体化的,配好点的差压变送器,精度可以到1

楼主:
我配的EJA差压变送器,0.2级的

网友O:
同意16楼的,用孔板的带差压变送器,我们厂里都是

网友P:
选用高压电磁流量计就OK了,www.ml1718.com

网友Q(2008-12-08):
我厂汽包给水用的就是孔板

网友R:
电磁有高压的,不过口径大了,一般选用差压式的,成本低!

网友S:
我是上海的,流量計我也有,有要的可以參考參考13671993154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