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停车

楼主(2008-11-03):
s7-300里,紧急停车系统放在哪个块里好一些?是单独的OB还是放在FC里就行?

网友A:
无所谓,你放在fc里也要在ob中调用,不过放在fc里对于读程序比较省事,

网友B:
就算再紧急你的外部控制也是一个机械,没有什么讲究的,除非你的电子元件,那样的反应就有一定的精度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