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电位计的问题

楼主(2008-11-03):
请问一下,三菱变频器用0.5W与2W的电位器有什么不同?还有有些变频器说明书上写的用10K;4.7K;1K,请问这个可以互换吗!要换的话有什么影响!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用1K到10K的,最好是5K的,电位器小了,会增加开关电源的负载,电位器大了,速度调节的精度就受到影响,瓦数用2瓦的耐用,小瓦的损坏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