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03):
1:三相四线电路中,400KW照明电路中,需要多大电流?2:自动断路器怎样选?3:我测的零线电流53(A)正常吗?请各位师副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A:
照明电路,要看是什么样的设备.如果是电阻型的灯.220V的.平均分开星接.总零线电流应该接近零.对于灯具不太懂.

你要说清照明的接法.如果是平均分开星接总功率除3,133KW除220 得605A

零线电流53(A)是在什么位置测的.

仅供参考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零线电流53(A)是在什么位置测的.

我想应该是在分流的线路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