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皮带轮+步进电机的结构,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精度阿?

楼主(2008-11-03):
这几天做了这样的一个3自由度的平台,使用的是伏龙5M的同步带和配套的带轮,结果总有20个丝的误差,很是郁闷阿。不知道使用进口的2mm或3mm的同步带及带轮,能否达到10个丝以内的精度。

谢谢了

网友A:
玩转你的工控人生 尽在www.winson888.cn
日本东方马达(Oriental Motor)一级代理
SMC(SMC)一级代理
韩国凯昆(KACON)一级代理
欧姆龙(OMRON)一级代理
日本神视(SUNX)光电一级代理
日本松下电工(panasonic)一级代理

网友B(2008-12-04):
我们的结构和你说的一样,重复定位精度为0.05mm,甚至可以做的更好,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ly_vision@163.com     13840227093

网友C:
10个丝没有问题!10个丝没有问题!

网友D(2009-05-31):
引用 网友C:
10个丝没有问题!10个丝没有问题!

norris_lee 说的这么肯定,能具体说一下同步带和轮如何选型等,学习了

网友E: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F(2009-10-06):
有這種結構的朋友請發一份資料給我.我正尋找著呢.謝謝了.我的郵箱是:zhan0754@yahoo.com.cn

网友G(2009-12-07):
主要看机械的制造精度!这个对你控制的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H(2010-04-10):
同步带传动要达到0.1以内还是需要一些手法的,我有见过德国一个产品或技术可达0.02MM, 但行程只在700MM内!!!!!!!!!!!!

网友I:
我公司有pba直线电机,DX系列电机直接驱动,处理时间短无反向间隙,无接头速度5m/s,加速度达10G 连续推力 10N-924N 峰值推力 43N-4620N。可能根据编码器分辨率的不同做到0.05以内。有兴趣可联系我,song@hkais.com  13824381386

网友J(2010-05-10):
0.10MM的精度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K(2018-07-11):
我做的怎么不稳定呢,不管用4倍频计数,还是2倍频,都 在正负10个丝内波动,这样就最大和最小差20个丝,

网友L:
一堆广告,看疗效,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