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2008-11-03):
45KW电机运行中温度正常,停机后反而温度升高.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停机后散热片没有转了噻。

网友B:
是什么电机啊?异步吗?我知道好像有些步进电机停机后如果电磁刹车还作用的话是会有温升的,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停机后散热风叶不转。线圈里面的余热带不走。所以电机表面温度就会升高。

网友D:
对啊,楼上几位解释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