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8-11-03):
今天碰到一个关于涡街流量计的问题,请各位师傅帮忙解释一下。流量计测量其内部电阻是无穷大。但是仍能测量4mA电流,按理说像压力变送器内阻要不小于250欧姆,为什么这个涡街流量计的电阻是无限大呢?难道我理解错了么?还有在测量使用时流量小时就没有数据显示,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更换涡街流量计的情况下解决呢?

网友A:
涡街流量计和压力变送器的内阻没有可比性

网友B:
涡街是接线一般四线制,那么输出端就是恒流源。

恒流源:如果一个电源,不论接什么样的负载,负载中流过的电流都恒定不变,那么这个电源就形象地称为恒流源。这样只有1个办法就是内阻无穷大(理想状态),这样不管外阻如何变化输出的电流始终不变(你说的4mA)。

压力变送器输出是一般两线制。

两线制:两根线及传输电源又传输信号,也就是传感器输出的负载和电源是串联在一起的,电源是从外部引入的,和负载串联在一起来驱动负载。

这个压力变送器的2个接线不光是恒流源,还是承受24VDC的负载了,所以压力变送器内部是一个可调的控制回路,根据测量和实际的负载调节后控制整个回路的电流保持与量程的对应关系(比如你现在的4mA)。所以压力变送器的内阻是有限的(2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