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损耗

楼主(2008-11-03):
请教一下:变压器的自损耗怎么计算

网友A:
是铜损和铁损吧。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话,可以用估算方法

网友B:
电力变压器上铭牌有相关数据的。可以根据相关数据进行计算。

网友C:
铜损和铁损。负载重时,自损小;负载轻时,自损大。

网友D:
铭牌有相关数据的

楼主:
铁损耗      用什么方式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