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秤,恒速秤?

楼主(2008-11-03):
我们厂的调速秤主要是皮带秤,用来秤水泥熟料;恒速秤是绞刀秤,主要秤矿粉。但是我没有太多的资料,现在又怀疑称的准确性,请大家帮帮忙!因为不能实现挂码标定,请从标定值,料AD值,零点AD值,自动校零,标定砝码等参数,参照你们的调秤经验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你可以说详细点,为什么不能挂码标定呢?不能停吗,还是什么意思

飘。。。。

网友:
实物标定啊.  送定量的实物并计时,算算,再修改一下标定系数就OK了。

楼主:
我们的矿粉绞刀恒速秤经常漂零,秤本身可能没有挂码标的功能,但是矿粉又不好实物标定。我们标称都是先在走料,走了多少秤会记得,然后把料实际重量输进去,然后秤会给出一个标定值,当显示和实物一致了我们记下现在的标定值。不知道怎么挂码标

楼主:
还有啊,经常漂零,能不能自动校零啊,但是自动校零的原理是什么。是在运行期间就校零吗,如果是的话,秤体中不是有聊吗,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自动校的呢,我们设定的时间是死的,但是生产是活的,又要生产优先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啊,经常漂零,能不能自动校零啊,但是自动校零的原理是什么。是在运行期间就校零吗,如果是的话,秤体中不是有聊吗,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时候自动校的呢,我们设定的时间是死的,但是生产是活的,又要生产优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