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550做主从控制

楼主(2008-11-03):
两台30KW异步电机,分别驱动两台旋转轮转动,两台减速机变比不同。旋转轮上输送钢管运动。要求速度一致,出力基本相当。ABB技术支持建议用ACS800做主从控制。但成本较高,以超出我们对外的报价。考虑用ACS550系列变频器,不知此系列变频器可不可以做主从控制,选件如何确定?

网友A:
ACS800变频器里面有专门用于主从控制的软件,包括转矩同步和速度同步,不需要额外的PLC就可以实现。ACS550没有,但是不知道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转矩同步还是速度同步?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一台跟随另外一台的转矩或者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