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M430报F0023

楼主(2008-11-03):
西门子MM430加速到近50Hz时,即报F0023(输出缺相),每次都这样,请问大家,问题点出在哪?先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带的电机和变频器功率相差过大

网友B:
测一下输出端是不是真的缺相。

楼主:
我直接换块摸块后就解决了

网友C: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
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