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11-03):
小型断路器和保险丝在相同过载电流的情况下,谁的反应速度更快?

网友A:
当然是保险丝。

断路器有个反时限特性

网友B:
要不然断路器怎么没有取代保险丝呢?

网友C:
应该是断路器吧,其实保险丝断路器都是起短路保护的。过载保护应该用,过流器或热继电器。当然有种快速保险丝。

网友D:
保险丝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断路器怎么没有取代保险丝呢?

断路器比保险丝成本高是“断路器怎么没有取代保险丝”的一个主要原因。

网友F:
保险快,断路器主要是用来控制电路的通断和防止短路的,保险的熔断性更加快速啊!

网友G:
保险丝快咯 所以保险丝只能用来做短路保护    断路器也有短路保护的吧

网友H:
现在断路器已经代替 了很多保险丝了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保险丝快咯 所以保险丝只能用来做短路保护    断路器也有短路保护的吧

网友J:
这个问题可试验一下,你把它们两者串联起来一起用,然后过流看谁先动作。其实不同型号的熔断器的过流反时限曲线是不同的,与断路器的过流反时限典线也不同,因此很难说谁会先动作。至以为何断路器没有完全替代熔断噐,一是熔断器价格低,二是熔断器分断能力高,因此在一些场合只能用熔断器而不能用断路器,如电容集中补偿柜内,电容器的短路保护是用熔断器的。

网友K:
当然是保险丝。

网友L:
保险丝快而且比断路器更可靠

网友M:
在日常的配电线路中,除控制线路外,已经很少见得到保险丝了

网友N:
我个人认为

还是

保险

比较

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