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台达的伺服

楼主(2008-11-03):
考虑cost down ,我最近的一个项目上选用了台达的B系列伺服(之前一直用三菱),用过之后 ,总体感觉性价比不错,刚性不错,运行也还稳定。

让人感觉不爽的是:1.      I/O线要自己动手焊,不像三菱的配件那么齐全(三菱的价钱也要贵好多)

                                    2.      伺服限位开关到位后,放大器很容易OFF,需RESET,中达的人说较新的版本就是这样(三菱的到达限位后,该方向不能动,但可以反向动)

                                      3.     放大器底部的两个固定孔位在同一侧,感觉不是很好,个人认为逢中或对角会更好些。

网友A:
1.是服务问题,可能取决于代理商,三菱本厂同样不提供线缆,只提供接插件;

2.是功能设计和工程设计细节问题,属于考虑不周,这正是产品化水平的体现。

希望民族伺服产业越做越好,早日御敌于国门之外!

网友B:
主要现在台达的代理商量还不是很大。像三菱的大代理,外面都有做线缆的公司给他们做。

网友C:
1我們也有配線的產品,但是價格客戶不接受,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只能辛苦您了,感謝您對我們的支持

2 OFF是報什麽報警,是ALE13/14還是09  目前最新版本的情況是壓到極限后,產生ALE13/14,但此時改方向脉衝輸入無效,同時,伺服do輸出ALE預警。如果上位機繼續發送該方向脉衝,跟隨誤差超過30000PULSE,伺服報ALE09,同時,SON-0FF

3我們會將您的建議反饋研發,我們已經注意到此類問題,我們B2出來后會考慮修改。目前出現安裝不穩的原因是客戶安裝面鋼板太薄,而螺絲沒有加裝平墊叫容因引發驅動器搖擺。目前產品已經定型,如果修改牽涉問題更多,所以會謹慎處理。

网友D:
台达价格要比三菱的低不少

网友E:
台达价格基本和松下差不多, 这样做下去很难做的, 刚进入这个市场.

本来我也考虑用台达的伺服,但是看了一些介绍,询了价格,最终还是放弃了。 还是松下A4比较好。  另外富士的价格真不错, 不过那天看了一下样机,怎么电机做得那么粗糙啊!

网友B:
台达的价格是不便宜,我询了A系列的伺服,比安川还贵,郁闷死我了。

网友F:
台达的价格是不便宜啊

网友G:
不是说台达的伺服不太好用吗?

网友H:
正在用A系列的做项目,价格不清楚,但是肯定比三菱J2S的便宜多了!

还没开始调试,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不过感觉比三菱的少接了很多条线倒是真的!

网友I:
呵,希望可以与各位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342293400  四年伺服开发应用经验

网友J:
别人说台达伺服很差,看来也不尽然

网友K:
2年来,一直使用台达伺服,还没有感觉问题,方便之处是接线少,方便。

我做随动定位缠绕机,4给线可以完成 方向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L:
2. 伺服限位开关到位后,放大器很容易OFF,需RESET,中达的人说较新的版本就是这样(三菱的到达限位后,该方向不能动,但可以反向动)
-----------------------------------------------------------

 恩,顶一下

网友M(2008-12-14):
呵呵,台达伺服还是有其特点的

网友N:
长期优惠提供台达伺服驱动器用的3M连接器,I/0连接器产品,3M 10120-3000PE/10320-52A0-008 (3M 20芯 MDR连接器 焊线) 3M 10150-3000PE /10350-52A0-008 (3M 50芯 MDR连接器 焊线) 有需要的请联系:0591-28060100-802 传真:0591-28060430  QQ:952360992 欢迎询价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