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一块PWS1711-STN的屏,请教COM1与电脑COM1的连线如何自制?

楼主(2008-11-03):
淘到一块PWS1711-STN的屏,请教COM1与电脑COM1的连线如何自制?

网友A:
2-----3   3-------2   5----------5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指点!

网友B:
COM1用PC-HITECH的电缆;COM2可以用台达DOP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   3-------2   5----------5

还有9-9我也接上了,可是还是联系不上

网友C:
PWS1711-STN的屏  好像不可以上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S1711-STN的屏  好像不可以上传吧?

 呵呵,这个好象是没有根据的了,可惜手册只有25针转9针的图。

网友C:
PWS1711-STN的屏   要什么上传到电脑哩   我家里就有一个屏  知道的qq:343097172联系

网友B:
PWS1711-STN的屏有对应的软件及电缆就可以通讯上,但上载要没有密码才行;

而且这种上载后不能编译;只能下载到同型号内;

不能看到画面,也不能更改;

楼主:
除了广告,搞技术的都到哪里了

网友D:
公头9PIN                    公头9PIN

2                                        3

3                                        2

5                                        5

GD不支持上载到电脑内编辑,请使用对COPY的方式复制

COPY前请设置正确的COPY COM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我联系

QQ:444157998

网友E(2008-12-23):
引用 网友B:

PWS1711-STN的屏有对应的软件及电缆就可以通讯上,但上载要没有密码才行;

而且这种上载后不能编译;只能下载到同型号内;

不能看到画面,也不能更改;

那是不是说,1711的程序只能下载不能读取?没有任何办法解决?

网友F:
电脑与屏的通讯线也就是下载线,接法就是一楼说的那样。

对应的软件是ADP3,屏的程序可以上载出来,为AP1和AP2两个程序,只能作为备份用,无法在软件中打开或编辑这两个文件。

上下载时,把屏背后的拨码开关设置为SW5,6为off,其它都为on,上电后进入屏的CONFIGURE菜单设置好相应的上下载com口,

9pin为com1口。软件中的下载com口在“选项”的“传输设定”中设置,这个com口要与电脑上连接下载线的com口一致。

确认好以上三点就可以自由上下载了,1711上载是不需要密码的;PWS6000系列的人机上载需要密码。

网友G(2010-06-29):
学习了。。。。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H(2011-04-07):
请问各位高手,1711上载时出现通讯超时怎么办?谢谢!

网友I:
那说明还是没有实现屏与电脑通讯正常